cadence的.bash文件中的环境变量

楼主(2022-03-01):
cadence中每一工具都需要.bash文件来设置路径才能用快捷指令打开。这个.bash文件是自己默认生成还是需要自己写

就比如说这个,像irun,simvision,ncvlog等这种启动项的位置在哪里找?

网友:
自己写啊

楼主:
我以为可能自己会生成default,然后自己修改。      但是像irun,simvision,ncvlog,virtuoso这种,在哪里可以知道他们是启动项。
cadence新手,勿喷

网友:
参考截图的最后三行,一般都在cadence相关工具的安装目录bin,tools/bin,tools/dfII/bin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