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各位虚拟机cadence画版图得时候非常卡

楼主(2022-03-01):
     主要是画电阻,复制移动电阻得时候必定卡死,MOS管还好,但是一般画十分钟就卡死了,电脑是redmibook 14增强版,16G内存。求助啊,不知道怎么解决 ,我已经分配了很高的内存给虚拟机。

网友A:
不要用虚拟机啊

网友:
虚拟机吃硬件的 不只是内存 笔记本我感觉是够呛

网友:
我搞FIN的都没问题,你说搞数字大规模的不行,搞个定制LAYOUT,虚拟机很轻松的。
你这种要么虚拟机装的有问题,要么电脑性能太差。

网友B:
让傻春给你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傻春给你画

哈哈。40nm库太坑了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了,就是TMSC 40nm工艺库电阻的问题。MOS管和电容都不会卡,只要把电阻画上去,然后进行复制,移动等操作,必然卡的死死的。 解决办法就是不要全屏,开个小窗口,这样拖动电阻或者复制就不会卡死了。

网友(2022-05-18):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虚拟机啊

请问不用虚拟机,装个双系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