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行为仿真和时序仿真,时序图差别很大

楼主(2022-03-02):
同样的设计输入,同样的tb

功能仿真结果如下

布线后定时仿真如下:

现象:
1、led信号功能仿真正常变化,而时序仿真则一直为0x8000不变
2、时序仿真结果中clk_bps一直为0,功能仿真正常

请问,有没有前辈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呢?谢谢了~
【排查】设计功能简单,时序裕量应该是充足的,布线后也没有报错

网友A:
检查下告警是不是有latch

网友B:
贴个代码上来

网友C:
布线后看一下report_time一下,看一下是否有违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布线后看一下report_time一下,看一下是否有违例

感谢回复,没有违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告警是不是有latch

感觉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因为我上板测试功能是正常的

网友D:
上板测试正常的话,估计就是tb写得不好,tb里面是不是信号都写得严格对齐clk,后仿信号产生延迟后没有严格对齐,导致tb中条件不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板测试正常的话,估计就是tb写得不好,tb里面是不是信号都写得严格对齐clk,后仿信号产生延迟后没有严格 ...

抱歉,不是很理解,tb条件不满足是什么意思

下面是我写的tb,能麻烦您帮忙看下吗?谢谢了   设计完成的功能大概就是流水灯设计,然后通过开关sw0改变流水灯方向

`timescale 1ns/100ps
`define CLOCK_PERIOD 10     //单位ns
`define CLOCK_FREQ 100      //100_000_000

module flash_led_top_tb();
                 reg rst;
                 reg sw0;
                 wire [15:0] led;
                 wire [3:0] an;
                 wire [6:0] seven_segment;

                 // Generate 100 MHz clock
        reg clk = 0;
        always #(`CLOCK_PERIOD/2) clk = ~clk;

                   flash_led_top #( .CYCLES_PER_SECOND(`CLOCK_FREQ) )
                      inst_flash_led_top(
            .clk( clk ),
            .rst( rst ),
            .sw0( sw0 ),
            .led( led ),
            .an( an ),
            .seven_segment( seven_segment )
            );

                 initial begin
                         rst = 1'b0;
                         sw0 = 1'b0;
                         #10;
                         rst = 1'b1;
                         #10;
                         rst = 1'b0;
                         repeat(20 * `CLOCK_FREQ) #`CLOCK_PERIOD;                                 //20次后改变位移方向
                         sw0 = 1'b1;
                 end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个代码上来

您好,附件是工程压缩包,如果您有空的话不知道方便看下呢?谢谢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TDNjse2vgdjaRe4cgFqzQ
提取码:0jnh

(因为包含定时wdb文件,压缩后超过附件容量限制,所以无奈传到网盘上了,见谅~

网友B:
问题出在这里,布线后定时仿真这个参数是无法传进去的,使用的是top文件里默认的1s,如果你有足够耐心的话,仿真跑到1s时,就能看到结果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上板后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出在这里,布线后定时仿真这个参数是无法传进去的,使用的是top文件里默认的1s,如果你有足够耐心的话 ...

OTZ!!!
感谢感谢,对我是很大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出在这里,布线后定时仿真这个参数是无法传进去的,使用的是top文件里默认的1s,如果你有足够耐心的话 ...

前辈您好,我把testbench改成下面的,但还是不行

`timescale 1ns/100ps
//`define CLOCK_PERIOD 10     //单位ns
//`define CLOCK_FREQ 100      //100_000_000

module flash_led_top_tb();
                 reg rst;
                 reg sw0;
                 wire [15:0] led;
                 wire [3:0] an;                     //4个数码管使能信号
                 wire [6:0] seven_segment;

                 parameter CLOCK_PERIOD = 10;
                 parameter CLOCK_FREQ = 100;

                 // Generate 100 MHz clock
        reg clk = 0;
//        always #(`CLOCK_PERIOD/2) clk = ~clk;
          always # CLOCK_PERIOD clk = ~clk;

                   flash_led_top #( .CYCLES_PER_SECOND(CLOCK_FREQ) )
                      inst_flash_led_top(
            .clk( clk ),
            .rst( rst ),
            .sw0( sw0 ),
            .led( led ),
            .an( an ),
            .seven_segment( seven_segment )
            );

                 initial begin
                         rst = 1'b0;
                         sw0 = 1'b0;
                         #10;
                         rst = 1'b1;
                         #10;
                         rst = 1'b0;
                         repeat(20 * CLOCK_FREQ) # CLOCK_PERIOD;                                 //20次后改变位移方向
                         sw0 = 1'b1;
                 end

endmodule

这是布线后定时仿真的截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我把testbench改成下面的,但还是不行

`timescale 1ns/100ps

而且很奇怪,我直接在top里面把参数改为100,还是不行

(哦,我有点傻,忘了重新implement了,用的还是旧的布线信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我把testbench改成下面的,但还是不行

`timescale 1ns/100ps

改testbench是没用的,这里的参数是无法传进去的,仿真的话必须改top文件里的参数
PS:你可以想一下,在实际情况中,你怎么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将一个参数直接就传给FPGA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而且很奇怪,我直接在top里面把参数改为100,还是不行

(哦,我有点傻,忘了重新implement了,用的还是旧 ...

我把你的top文件里的参数改成1ms时就能很快看到了(在1ms的位置),不改的话得等到仿真1s后才能看到,但这个等待时间会很长,你无聊的话可以等等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testbench是没用的,这里的参数是无法传进去的,仿真的话必须改top文件里的参数
PS:你可以想一下,在实 ...

明白了明白了,感谢前辈为后学解惑,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你的top文件里的参数改成1ms时就能很快看到了(在1ms的位置),不改的话得等到仿真1s后才能看到,但 ...

哈哈哈,这个问题解决了,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你的top文件里的参数改成1ms时就能很快看到了(在1ms的位置),不改的话得等到仿真1s后才能看到,但 ...

下面是布线后定时仿真截图,能问下为什么会出现中间状态吗?这是亚稳态现象的反映吗?

不知前辈是否有空帮忙解惑下,后学万分感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面是布线后定时仿真截图,能问下为什么会出现中间状态吗?这是亚稳态现象的反映吗?

这个应该算是竞争冒险,你看一下综合出来的实际电路就知道了,这个计数器的每个BIT都是通过一些组合逻辑(LUT)计算出来的,然后再到D触发器,这就导致每个BIT实际计算出来的时间是不完全一致的(LUT和布线延迟,CLK到每个D触发器的延迟也不一致),所以出现了竞争冒险(即中间状态),对你这个项目实际影响不大,因为在下个CLK来之前数据已经稳定下来了,满足setup时间;但是如果你的组合逻辑太大,LUT的级数过多,延迟超过了一定的时间,导致在下个CLK来之前数据还没稳定,就会出问题,也就是常说的时序违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算是竞争冒险,你看一下综合出来的实际电路就知道了,这个计数器的每个BIT都是通过一些组合逻辑 ...

明白了,谢谢前辈的解惑,原理上也明白很多
另外还想请教您两个问题:
1、竞争冒险和亚稳态之间有什么联系或者区别呢?
2、在实验中怎么观察亚稳态现象呢?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前辈的解惑,原理上也明白很多
另外还想请教您两个问题:
1、竞争冒险和亚稳态之间有什么联 ...

建议你看一下数电,这些概念里面都有讲到,毕竟FPGA归根到底还是数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看一下数电,这些概念里面都有讲到,毕竟FPGA归根到底还是数电

嗯嗯,谢谢!我目前有的教材是数字设计(第五版)但是关于亚稳态部分在工程实践中的应用讲的比较少,不知道前辈有什么教材或是学习资料 推荐吗?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我目前有的教材是数字设计(第五版)但是关于亚稳态部分在工程实践中的应用讲的比较少,不 ...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7411B7Bm/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_清华大学_公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