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错误,ICC输出gds文件在calibre里做LVS不通过

楼主(2022-03-02):
工艺tsmc018,错误全部集中在pad上,关于net的错误是对半分的,一半是版图有网表没有一半是网表有版图没有,错误都在下图显示的pad的内部,流片日期将近,请各位大神帮忙,感谢!

楼主:
关于net所有的问题都在说这个B776_PREDRV里面的连线找不到,不知道原因...

网友A:
可以远程的话 我可以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远程的话 我可以帮你看看

感谢您的好意,但是不能,项目跟教研室利益挂钩,不能外露...

楼主:
对应到网表里面提出来的原理图大概是这样的,对应有B776那个器件的pad

网友B:
单个pad lvs能不能过
带hcell 跑lvs

网友C:
个人的思路:按照你的说法,感觉是因为版图的连线出了问题,请检查一下版图中的这根线(你在图中看到schematic有layout没有)的这个连线。确定是否有短接或者命名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个pad lvs能不能过
带hcell 跑lvs

单个pad可以通过,我同教研室的同学是在cadence里用模拟方法建立原理图加的pad,他那边是没有问题的,我用的数字方法只有cdl网表,感觉是网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的思路:按照你的说法,感觉是因为版图的连线出了问题,请检查一下版图中的这根线(你在图中看到schema ...

版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先前是在ICC中做的布局布线,ICC中的LVS检查没有问题,导入cadence中做lvs出现问题,怀疑是导出的cdl网表有问题,但是找不到问题原因

楼主:
已解决,厂家的问题,厂家给的原理图版图对不上,在LVS里把pad设置成黑盒子能通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