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h_ideal

楼主(2022-03-02):
求助:图一是我搭的sah_ideal的testbench
       图二是sah_ideal的veriloga(里面说了vtrans_clk设置为2.5)
       图三是我仿真结果
采保信号的工作原理是:vclk>vtrans_clk则采样;vclk<vtrans_clk则保持
我给vtrans_clk为2.5;vclk为3V的脉冲信号。
但是我仿真结果显示一个周期内,vout一直处在hold阶段。没有看见采样的阶段啊,结果就是vclk信号上升边沿采一个值,然后hold一个周期。周而复始。

网友:
???
代码不是很清楚吗?只要v(vclk)的电压值大于vtrans_clk,就执行一次语句,把输入值给输出。

并不是你理解的,高电平采样,低电平保持这种。。。

楼主:
懂了。cross函数是指当上升沿(1.0)时,vclk-vtrans_clk=0的时候,输入幅值给输出一次。
也就是上升沿的瞬间,采样,然后保持一个周期。
注意vclk的VDD设置成vtrans_clk=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