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过程中,相同的电阻无电流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2-03-02):
对R18和R15而言,都是相同的电阻,但是R18为什么能仿出电流,而R15不能,不能仿出来是不是说明设计有问题,不收敛么?

网友A:
检查下ADE L 里面,output中R15的输出设置看看。或者print的一下元件的DC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ADE L 里面,output中R15的输出设置看看。或者print的一下元件的DC点。

打也打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