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开环正常,闭环仿真不对

楼主(2022-03-02):
做了一个轨到轨输入+classAB输出的全差分运放,开环下ac曲线是正常的,闭环下变成这样了(电容耦合),想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
直流工作点对吗?

网友:
检查一下直流工作点,增益、相位裕度?

网友:
ac是仿开环参数的,你这闭环怎么用ac仿

网友:
为什么ac仿真又有开环又有闭环?
ac应当是直流闭环,用大电感形成交流开环。

网友:
请问仿真电路是怎样的?

网友(2024-10-18):
请问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