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传统的无线接收机里面用的ADC都是sigma-delta的

楼主(2022-03-02):
目前有转成SAR的趋势吗?

SAR的性能,靠谱吗?

网友A:
我见过的有有用pipeline ADC ,也有sigma-delta的,看你接收机的中频带宽需要多少,SAR ADC 采样率没有前两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的有有用pipeline ADC ,也有sigma-delta的,看你接收机的中频带宽需要多少,SAR ADC 采样率没有前两 ...

窄带信号,10KHz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