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开口与UBM尺寸关系

楼主(2022-03-02):
请问在CSP封装中,PI开口尺寸与UBM尺寸关系是怎样的,UBM尺寸一定的情况下,PI开口是大点好还是小点好,非常感谢

网友(2022-04-12):
通常是(UBM-PI opening)/2≥7,所以你确定好UBM尺寸之后,基本上最小的PI opening就确定了;但是PI 开口大小是有范围的,第一:不同晶圆尺寸下的PI 开口能力不一样;第二:PI 作为应力缓冲层,开口越小能承受来自bump的应力就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