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CMOS运放摆率时发现震荡的奇怪现象

楼主(2022-03-02):
小弟做的是低压的三级运放,在仿真摆率的时候发现震荡,调试了很久都没法解决,怀疑是有的管子工作时进入了线性区或者截止了,不知各位大虾有啥建议。。万分感谢!!!

交流仿真查看过增益和相位裕度貌似也满足:

stb仿真也差不多

接成跟随器会震荡,并在跟随电压附近到电源电压之间震荡,输入改成1V方波就能正常输出了另外方波周期大于20ms时能正常跟随,换算成频率也就是大于50Hz就不正常了,可这个频率也太低了。。是3dB带宽太低了吗?想知道如何能提高这个稳定频率

静态偏置扫描的时候大部分情况是正常跟随的,大概在0.8V后会产生震荡,而且接的反馈电阻改成1M/10K则正常,其他大部分情况都会产生震荡

网友A:
你的电路接成了正反馈,因为你的三级放大器,每一级都是反相输入,你观察你的相位曲线也会发现这个问题。你应该把连接第二级的反馈电容接到同向输入端。另外,你的二三级电流太小了,相位裕度肯定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接成了正反馈,因为你的三级放大器,每一级都是反相输入,你观察你的相位曲线也会发现这个问题。你 ...

谢谢答复,意思是第二级到第三级正反相接错了是吗?修改后发现增益完全没了。我还试过把两个补偿电容更换位置后震荡依旧存在,除了调整第二级的电流外,请问具体应该如何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