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CMOS运放摆率时发现震荡的奇怪现象

楼主(2022-03-02):
小弟做的是低压的三级运放,在仿真摆率的时候发现震荡,调试了很久都没法解决,怀疑是有的管子工作时进入了线性区或者截止了,不知各位大虾有啥建议。。万分感谢!!!

交流仿真查看过增益和相位裕度貌似也满足:
stb仿真也差不多

接成跟随器会震荡,并在跟随电压附近到电源电压之间震荡,输入改成1V方波就能正常输出了

静态偏置扫描的时候大部分情况是正常跟随的,大概在0.8V后会产生震荡,而且接的反馈电阻改成1M/10K则正常,其他大部分情况都会产生震荡

网友A:
没有做过三级运放,但是在做轨到轨的时候遇到过阶跃响应振荡波形有点奇怪,好在当时没有欠阻尼。我记得拉扎维奈奎斯特判稳提到过Bode图稳定不一定系统就绝对稳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也等一个大佬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做过三级运放,但是在做轨到轨的时候遇到过阶跃响应振荡波形有点奇怪,好在当时没有欠阻尼。我记得拉扎 ...

感谢答复,现在觉得是电路结构有点问题,请教一下,相位裕度从0°往正方向上升和往负方向下降,以及从180°往正方向上升和往负方向下降有何区别吗,而且有的情况是从-180°往正方向上升和往负方向下降,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答复,现在觉得是电路结构有点问题,请教一下,相位裕度从0°往正方向上升和往负方向下降,以及从180 ...

可能只是软件的问题吧?反正我看到的virtuoso仿真好像都是0°开始,然而有些paper是+180°,可能只是仿真环境的差异。而且我做过的都没超过2级,零点一般在主极点后面,自动控制没学好,不太清楚零点在前面会不会对稳定性有影响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