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放大器做stb仿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2-03-02):
全差分运放的stb仿真,probe用的cmdmprobe,但是仿出来后的Phase Margin和Gain Marin都说没有值,系统说扫描频率太小了?我都设到100G了。想请教大佬们这个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A:
1,试一下更大的比如100T
2,检查下运放是否正常工作,每个节点的电压是否正确。

网友B:
可以看下LOOP Gain的曲线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试一下更大的比如100T
2,检查下运放是否正常工作,每个节点的电压是否正确。 ...

都正常工作,100T仍然没有结果,是stb设置的问题吗,还是我的负反馈电阻设置的问题? 请问全差分放大器的stb连接应该是怎样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下LOOP Gain的曲线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设置的负反馈电阻都是10Kohm,所以增益应该是0db吗,因为测试条件给的环路增益值是1,这个Testbench是这么搭的吗?

网友C:
1.检查运放工作状态
2.stb应该是开环仿真,应该用的是iprobe吧
3.先plot出开环增益,再看看stb?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检查运放工作状态
2.stb应该是开环仿真,应该用的是iprobe吧
3.先plot出开环增益,再看看stb?

开环增益是70db左右,然后stb好像是在闭环上打断点,单端输出是用iprobe,但双端论坛里面说的是用cmdmprobe。我是怀疑闭环的电路搭错了,或者stb没搭好

网友:
cmdmprobe的设置是不是-1?

网友:
cadence官方文档写的是用diffstbprobe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设置的负反馈电阻都是10Kohm,所以增益应该是0db吗,因为测试条件给的环路增益值是1,这个Testbenc ...

这个loop gain不正常,应该是你的反馈电阻10k太小了,把增益降下来了。试试更高的电阻,比如10M

网友D:
楼主,您现在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现在解决了吗

解决了,用这种环路形式(beta=1)中间是diffstbprobe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用这种环路形式(beta=1)中间是diffstbprobe

非常感谢

网友E:
之前的测试方法为什么不对呢,我用cmd和开环VOUT+-VOUT-得到的GBW会差很多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之前的测试方法为什么不对呢,我用cmd和开环VOUT+-VOUT-得到的GBW会差很多倍。 ...

是不是没有考虑反馈电阻?https://bbs.eetop.cn/thread-92237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没有考虑反馈电阻?https://bbs.eetop.cn/thread-922373-1-1.html

谢谢大佬,好帖,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