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的ahb_vip在start_of_simulation phase里面怎么时间那么久?

楼主(2022-03-02):
S的ahb_vip运行到start_of_simulation phase之后,然后就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然后再开始进入run_phase。
该等待时间结束的末尾,打印了一串log,ahb_agent 在设置控制信号的默认值。该phase是不消耗仿真时间的,而且显示的log也是时间一直为0ps。
请问,为什么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vip内部在这段期间到底是在干什么?谢谢!

网友:
没用过,同求
初始化,约束求解?
我记得我之前约束大数组的case,simu前花费很长时间(actual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