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XL 上一层的pin如何自动吸附对齐到下一层相应的pin layer上?

楼主(2022-03-02):
如题:layoutXL 上一层的pin如何自动吸附对齐到下一层相应的pin layer上?可以提供一下具体的操作步骤吗?

网友(2022-04-06):
请问一下!用这个功能,PIN挪过去后label隐藏了,要选中才显示,能解决吗?

网友:
勾上这个

网友A:
请教各位大神,为什么我点击 pin placement 命令,提示没有prboundary,命令被取消了,但实际版图中有的这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各位大神,为什么我点击 pin placement 命令,提示没有prboundary,命令被取消了,但实际版图中有的 ...

试试看

搜pr,没出来 再箭头指向的空白区敲击L键

搜pr,没出来   再箭头指向的空白区敲击L键

网友:
c'reate-----crate p&R objects--------create p&R boundary。。。。。。。。。。。。。

网友:
请问有这个功能的具体使用方法吗?什么情况下才用呢,平时画图没用过这个功能,请大神指点。

网友:
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2022-06-29):
能请教具体的操作步骤吗

网友(2023-06-09):
请问楼主试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