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errors, 求到老指点下,感谢

楼主(2022-03-02):
吃sub_block 的tsdb时,出现的这个问题:
Error : CaptureEnport  'ijtag_ce' exists i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ICL module ‘s_x1’ , but not on the matching design module "s1"

求大佬指点下,感谢

网友A:
建议:
ICLmodule中有ijtag-ce port ,但是在S1中没有,可以试试在S1中增加以个空端口'ijtag_ce' ,看看能不能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
ICLmodule中有ijtag-ce port ,但是在S1中没有,可以试试在S1中增加以个空端口'ijtag_ce' ,看看能不 ...

我看了s1的design ,  design里面是有这个ijtag_ce  port的

网友(2024-11-05):
我也是想要的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