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问一个关于uvm driver的问题

楼主(2022-03-02):
在driver中的部分代码:
task run_phase(uvm_phase phase)
***
***
***
      seq_item_port.get_next_item(*);
      ***
      seq_item_port.item_done();
endtask

我在查看uvm源码的时候发现,seq_item_port在uvm_driver里,get_next_item和item_done在uvm_sequencer里,为啥在搭建driver时候,可以直接用uvm_sequencer里的task啊,求解。。。。。

网友A:
class uvm_seq_item_pull_port #(type REQ=int, type RSP=REQ)
  extends uvm_port_base #(uvm_sqr_if_base #(REQ, RSP));
  `UVM_SEQ_PORT(`UVM_SEQ_ITEM_PULL_MASK, "uvm_seq_item_pull_port")
  `UVM_SEQ_ITEM_PULL_IMP(this.m_if, REQ, RSP, t, t)

  bit print_enabled;

endclass

上面是seq_item_port的定义,而uvm_port_base 的定义是

virtual class uvm_port_base #(type IF=uvm_void) extends IF;

也就是说uvm_seq_item_pull_port 是uvm_sqr_if_base 的子类,这个地方uvm_port_base的父类是参数化的,所以uvm_seq_item_pull_port最终是继承自uvm_sqr_if_base因此拥有uvm_sqr_if_base的get_next_item和item_done。至于连接你可以自己再看看源码

上面的信息可以在https://verificationacademy.com/ ... 1.2/html/index.html自己查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ass uvm_seq_item_pull_port #(type REQ=int, type RSP=REQ)
  extends uvm_port_base #(uvm_sqr_if_base ...

受教了,谢谢!

网友:
翻看一下TLM的源码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