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加入transient noise之后,共模电平会上下波动,且随着Noise fmax越大,波动的越厉害

楼主(2022-03-02):
想问,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是testbench,输入峰峰值为50uV~-50uV的差分信号,共模在550mV。共模反馈的参考电平是550mV

绿色曲线是Noise fmax为1MHz时的输出共模电平,发现在552mV上下偏1mV。
黄色曲线是输出差模信号,红色曲线是输入差模信号。
Noise fmax在10MHz时,共模电平上下偏100mV了。

楼主:
不加瞬态噪声时,输出的共模电平波动在几百uV

网友A:
大概是共模反馈环路不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共模反馈环路不稳定吧

环路的相位裕度接近60度,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带宽不够吧,输入一个共模小信号(DC=550mV,amptitude=1uV),当输入信号频率比较低的时候,比如为1kHz的时候,输出的共模小信号Vpp为几百nV,相当于被抑制了。当输入共模小信号的频率为10MHz的时候,输出的共模小信号就变为几十uV,相当于被放大了。

网友B:
运放是什么样的架构,闭环是怎样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是什么样的架构,闭环是怎样接的

这样的。我用另一种简单架构的运放试了一下,  只有把管子的噪声全部关掉之后输出共模才能稳定,  否则的话,加入transient noise之后输出共模还是会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我用另一种简单架构的运放试了一下,只有把管子的噪声全部关掉之后输出共模才能稳定,否则的话, ...

1)未看到你贴出来闭环电路,现在这仿真是在开环下进行的么?
2)闭环下,加上noise,共模抖动是正常的,只要vop-von= (vip -vin)*闭环gain就行
3)看电路是普通两级运放,是将输出极点作为主极点,电路中未见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未看到你贴出来闭环电路,现在这仿真是在开环下进行的么?
2)闭环下,加上noise,共模抖动是正常的, ...

是在开环下仿真的,因为设计的这个运放是要在开环下工作的,为了低功耗,而且开环工作所以没有做密勒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