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内部的运放设计以及整体电路稳定性仿真

楼主(2022-03-03):
下面是我的bandgap的整体的电路图。遇到的问题是:
1、整个模块的相位裕度非常低,整体电路结构的第二个极点不知道是由什么确定的,想要手推一下,但是感觉无从下手。
2、还有就是,整个bandgap的稳定性受到了外部电容的影响比较大,只能在特定值的负载电容情况下才能得到比较好的相位裕度。
还请大神指教一下!

整体电路图

整体电路图

网友A:
OP的偏置单独做,然后减除最后一级的gmn/gmp吧,你的电路级数太多了,差分输出点第一个极点,共源输出点第二个极点,gmn/gmp输出点第三个极点,三极管正/负反馈点第四/五个极点...

网友A:
再就是,你的BG输出端挂载的电容会严重影响这个点极点位置的,当然会造成不稳定,建议在闭环外再加一条电流源+R+三极管支路输出吧,这样输出点不在反馈环内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的偏置单独做,然后减除最后一级的gmn/gmp吧,你的电路级数太多了,差分输出点第一个极点,共源输出点第 ...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我最后一级的gmn/gmp是用来提升psr的,如果去掉的话,在1MHz的频率上,psr几乎就没有了。所以参考了下面的这篇文献,加了一级。

Wenguan Li 等。 - 2009 - A low power CMOS bandgap voltage reference with en.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就是,你的BG输出端挂载的电容会严重影响这个点极点位置的,当然会造成不稳定,建议在闭环外再加一条电流 ...

感谢,我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我最后一级的gmn/gmp是用来提升psr的,如果去掉的话,在1MHz的频率上,psr几乎就没有 ...

这样啊,你可以把第一级的五管差分和第二级的共源合并成folded-cascode结构,增益应该差不了太多,可以降一级。缺点就是folded-cascode的偏置电路比较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