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式cascode输出震荡

楼主(2022-03-03):
折叠式cascode

折叠式cascode

输出震荡

输出震荡

我把这个电路连接成单位增益缓冲器形式,电容选择200f的时候,输出会震荡,选择1p的时候又不会,是相位裕度不够吗?如果是的话,这种电路如何增加相位裕度呢?

网友A:
可以适当在镜像极点处加mos电容(个人理解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适当在镜像极点处加mos电容(个人理解哈)

有道理,我觉得可以试试,这是我的电路图,以及1p电容时的输出

1p法输出

1p法输出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适当在镜像极点处加mos电容(个人理解哈)

但是SC电路如果加电容滤波的话,后面就不好用电容的比值做精确的积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