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解决ICC自带VDD VSS port的问题

楼主(2022-03-03):
ICC工具回自动创建VDD VSS port 放在左下角,可是我的设计中已经读入VDD VSS IO了,并且能够正常摆放到边界位置。可是自带的这个电源port还在坐下角,请问如何处理呢

网友A:
创建terminal到的IO pad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terminal到的IO pad上

io pad上已经自带了terminal了啊,还要重复创建吗?兄弟我是新新手,刚入门,麻烦您讲详细一点,感谢兄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o pad上已经自带了terminal了啊,还要重复创建吗?兄弟我是新新手,刚入门,麻烦您讲详细一点,感谢兄弟 ...

terminal是port的物理位置定义,左下角有VDD/VSS的port就说明并没有terminal在chip内,可以先不用管,打power straps时会有命令在straps上产生terminal

网友A:
引用 楼主:
io pad上已经自带了terminal了啊,还要重复创建吗?兄弟我是新新手,刚入门,麻烦您讲详细一点,感谢兄弟 ...

如果没有pg pad cell,可以把terminal打到pg stripe上,通常最高层
如果有pg pad cell,可以把terminal打到相应pad cell的pad上
如果是flipchip设计,可以把terminal打到相应bump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pg pad cell,可以把terminal打到pg stripe上,通常最高层
如果有pg pad cell,可以把terminal打 ...

兄弟,感谢您的回答,按照您的方法手画了terimal,还能导出脚本了,但是,我的芯片有两套vdd vss分别是VDD VSS和VDD1 VSS1,左下角哪个port只是VDD VSS。没有VDD1 VSS1,我尝试手动给VDD1 和VSS1的terminal,发现不添加不了,报了如下错误,是不是不需要画另外一套的terminal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感谢您的回答,按照您的方法手画了terimal,还能导出脚本了,但是,我的芯片有两套vdd vss分别是VD ...

提示没有vss1这个port,检查一下upf里有没有创建相应的supply port以及net,如果没有的话,create_supply_port/net创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没有vss1这个port,检查一下upf里有没有创建相应的supply port以及net,如果没有的话,create_supply ...

兄弟,我这个设计没有upf文件,因为整个chip就只有一种电压,打两套电地的原因是防止ir drop的问题,我按照您提供的方法,在fp前,create_supply_port VDD1 create_supply_port VSS1 后再手画terimnal还是会报这个问题,请问兄弟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没有vss1这个port,检查一下upf里有没有创建相应的supply port以及net,如果没有的话,create_supply ...

我感觉我这种不需要再创建port了,因为直接将vdd1 vss1 连接到power ring上,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我这个设计没有upf文件,因为整个chip就只有一种电压,打两套电地的原因是防止ir drop的问题,我按 ...

尝试一下下面的命令,然后创建VDD,VDD,VSS,VSS1的terminal

create_supply_port VDDcreate_supply_port VSS

create_supply_port VDD1create_supply_port VSS1

create_supply_net VDD
create_supply_net VSS

connect_supply_net VDD -ports VDD
connect_supply_net VDD -ports VDD1

connect_supply_net VSS -ports VSS
connect_supply_net VSS -ports VSS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一下下面的命令,然后创建VDD,VDD,VSS,VSS1的terminal

create_supply_port VDDcreate_supply_por ...

兄弟,上面是我的脚本,按照您说的命令试了一下,vdd1 vss1 还是没办法创建termin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一下下面的命令,然后创建VDD,VDD,VSS,VSS1的terminal

create_supply_port VDDcreate_supply_por ...

兄弟,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vdd1 vss1的terminal还是打不上,我再fp步骤的脚本是上图那样,麻烦兄弟看看是有啥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vdd1 vss1的terminal还是打不上,我再fp步骤的脚本是上图那样 ...

你的vdd1 vss1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两个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vdd1 vss1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两个pg?

vdd1 vss1 是io pad的,是我再创建io约束的时候创建的  因为芯片是19mm*19mm的比较大,担心电压降问题,所以考虑左下角放一套pg,右上角放一套pg

网友A:
引用 楼主:
vdd1 vss1 是io pad的,是我再创建io约束的时候创建的因为芯片是19mm*19mm的比较大,担心电压降问题,所 ...

原来你的VDD1,VSS1是pad cell的名字,不是supply port的名字,那就不用创建vdd1、vss1的terminal。你应该只有一套supply net(port):vdd和vss,有两对pg pad cell(VDD,VSS和VDD1,VSS1)与他们连接。
你只需要打supply port (VDD,VSS)的terminal到两对pad cell的pad pin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你的VDD1,VSS1是pad cell的名字,不是supply port的名字,那就不用创建vdd1、vss1的terminal。你应 ...

感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你的VDD1,VSS1是pad cell的名字,不是supply port的名字,那就不用创建vdd1、vss1的terminal。你应 ...

https://bbs.eetop.cn/thread-924585-1-1.html
兄弟,请问有时间吗?麻烦您帮我看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