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8 ADEL绘图设置求助

楼主(2022-03-03):
使用IC618进行电路仿真,在ADEL模块里面仿真结束后在output里面设定函数phaseDegUnwrapped(getData("loopGain" ?result "stb"))进行绘图。

结果报错:Error error: Cannot find a setup database entry for handle 9221. - nil
然后绘制曲线节目没有曲线,我的output设置里面已经点上polt和save了

我自己在绘制曲线节目tool里面的Calculator手动输入函数phaseDegUnwrapped(getData("loopGain" ?result "stb"))
点击绘制曲线就可以。

还有如果输入的函数不是曲线计算结果是一个点也能返回结果不会报错。

想问下为啥不能直接在output里面的setup进行设置。

网友A:
只能在calculator里面编写公式,调用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在calculator里面编写公式,调用函数

但是我看教程里面是可以直接在output里面的setup设置的,而且我在setup里面设置那种输出结果是一个点的值的就不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看教程里面是可以直接在output里面的setup设置的,而且我在setup里面设置那种输出结果是一个点的值 ...

条条大路通罗马,教材是死的,人是活的,工具使用知道一种方法就够了

网友B:
或许是版本问题或许你是cadence运行的目录路径问题。。。具体。。。以你给的图片我上哪知道。。。
你在ciw中看能不能找到对应的模拟数据。。。
另外你截图能不能小点。。。我年纪就算不大也看不清。。。

网友B:
既然你说计算器可以,那你通过计算器上的齿轮向右箭头导入看看
也有可能是你复制或者手输的时候空格有问题,符号没对齐或者从另外一个系统复制过来带了些没显示出来的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说计算器可以,那你通过计算器上的齿轮向右箭头导入看看
也有可能是你复制或者手输的时候空格有问题 ...

重启虚拟机就好了,我也不知为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启虚拟机就好了,我也不知为啥

不用重启虚拟机重新打开下eda大多数时候就可以好的

网友(2024-05-31):
我最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要重启virtuoso才行,好烦人呐,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这种error吗?

网友:
重启大法好,这个是cadence一个破解bug,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就触发了,再打印波形就出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许是版本问题或许你是cadence运行的目录路径问题。。。具体。。。以你给的图片我上哪知道。。。
你在ciw ...

重启大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