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位裕度如何计算

楼主(2022-03-03):
本人最近仿真了一个电路,在运放的负端和正端分别输入交流信号,观察其相位发现要么从0度开始要么从-180度开始,这个是怎么造成的?另外相位裕度是如何计算的?比如从0°开始0db时如果相位是-45°那么是-45°+180°=135°嘛?还是直接45°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A:
正端是同向放大,负端是反向放大。
仿真环路可以做stb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端是同向放大,负端是反向放大。
仿真环路可以做stb仿真

stable仿真的结果相位也是一样的,从0度或者180度开始

网友B:
负反馈的相位从180开始  正反馈从0开始吧,一般说相位裕度都是负反馈吧,增益0db的时候,相位距离0度(正反馈)的剩余度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反馈的相位从180开始  正反馈从0开始吧,一般说相位裕度都是负反馈吧,增益0db的时候,相位距离0度(正反 ...

你的意思是正反馈看的是到0db的距离?因为stb软件仿真显示的相位裕度数值就是距离0度的剩余距离(从0度开始掉)。另外,这个正反馈指的是什么,是运放的正反馈嘛,如果是运放的正反馈,运放又是如何正常闭环工作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正反馈看的是到0db的距离?因为stb软件仿真显示的相位裕度数值就是距离0度的剩余距离(从0度开 ...

运放的输出接到正端是正反馈(一般正反馈是发散的,不稳定)运放的输出接到负端是负反馈,一般运放都是这么用的,所以我说这个时候讨论相位裕度;

相位裕度就是0dB的时候距离0度的剩余度数,负反馈是:输入VIN,输出为 -|AV|VIN,是反向的,所以是从180的相位裕度开始,当相位到达0度的时候,就是正反馈了,所以要保证增益大于等于0dB的时候,相位裕度大于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