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中的ERC错误

楼主(2022-03-03):
大神们,我做完lvs以后lvs错误已经消了,但ERC错误还有很多,我问了一些人,他们说ERC错误不用管,但我因为不懂,所以还是很慌,想着能消就还是消了吧。大神们,这个该怎么弄呀

网友A:
要学会分析 哪些可以不用管 哪些需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学会分析 哪些可以不用管 哪些需要管

我看了一下ERC Results,第一类的意思是有些节点既没有接电源也没有接地,我确实有些电阻啥的没有接电源和地和原理图一样,要是和原理图不一样肯定报lvs错误了。
第二类是接电源的,我看了一下错误位置,那几个在原理图上确实也是接电源的。第三类是接地的,那些器件在原理图上也是接地的。第四类是没接电源的,这块就有问题了,好多他显示没接电源的地方我都接了VDD并且也打了label,但是他不识别那块是电源。第四类是没接地的,但我点了错误没有跳到具体位置,而是出了下图
这个类型的图,各类型错误里面都会有出现,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啥。
ERC Pathchk Poly也没有说这个错误具体是啥,但是我错了很多,大神,您能帮我看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