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问题

楼主(2022-03-03):
各位大神,这段代码里面的\$dir 和$$dir_ref 什么意思?还有\$和/$什么意思?  刚开始学习 谢谢各位大神
&adjust_out_dir(\$dir);
sub adjust_out_dir {
    my $dir_ref = shift;

    $$dir_ref =~ s%\$|/$%%g;
}

网友:
引用,解引用;
$符号或者/结尾 全局替换删除

楼主:
谢谢 但是还有点不明白第一个$符是什么意思? 第二个是结束。

网友:
变量类型的标识符,$ 标量变量,@ 数组,% 哈希,Perl  语法就是这样。

\$dir, 变量 $dir 的引用。
$$dir_ref, 变量 $dir_ref 的解引用。

s%\$|/$%%g,删除  $  字符和在处于结尾的  /
/$  代表结尾的  /
$  由于在正则中代表结尾,所以需要  \$  转义才能表示为真正的  $
效果:  $HOME/prj/  变成  HOME/pr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