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闭环反馈电阻全差分结构的PGA如何提高线性度

楼主(2022-03-03):
请问一下,这种闭环反馈电阻全差分结构的PGA如何提高线性度呢(1db增益压缩点和三阶截点)
运放内部就是二级带密勒补偿的全差分运放结构!
拉扎维书上说负反馈可以提高线性度,可我已经用了负反馈三阶截点仿真还是达不到30dbm,请问还有别的方法嘛,或者需要改变别的什么参数嘛
求大佬指教一下,或者推荐点相关文献也行

楼主:
顶一下,求大佬指教

网友A:
Output stage是class AB的么
增加output stage电流试试,或者用大点的R1,R2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put stage是class AB的么
增加output stage电流试试,或者用大点的R1,R2

不是,就是普通的上p下n的cs结构,请问增大输出级电流或者加大电阻,为啥能提高线性度呢,是提高了增益吗

网友A:
我做的是drive ADC的PGA,BW几个MHz, 不知道和你这个差别大不
如果1st stage gain不够或者output stage current太少都会造成distortion, 在有diff signal的时候,output stage要给R1,R2提供current, VGS会改变, 1st stage的biasing会变,linearity会变

网友B:
在虚地点加个负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是drive ADC的PGA,BW几个MHz, 不知道和你这个差别大不
如果1st stage gain不够或者output stage cur ...

额,大哥你好,我试着增大了一点R1和R2(从10k-50k增大到20k-100k)但是三阶截点还是没有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虚地点加个负阻试试

大哥是什么意思,是j换成源级负反馈的形式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大哥你好,我试着增大了一点R1和R2(从10k-50k增大到20k-100k)但是三阶截点还是没有提高
...

你这个是RF的?我没做过几百MHz的...
你可以先看看DC linearity好不好,如果没问题那改resistor和output stage就没啥用
你试试R2 parallel一个cap等于你的input pair parasitic cap. 没有cap的话,gain在high freq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RF的?我没做过几百MHz的...
你可以先看看DC linearity好不好,如果没问题那改resistor和output  ...

这个pga带宽也没有几百M那么大,就20M,想请问一下DC线性度怎么看呢,我只会仿真一下1db增益压缩点和三阶截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pga带宽也没有几百M那么大,就20M,想请问一下DC线性度怎么看呢,我只会仿真一下1db增益压缩点和三阶 ...

就是sweep PGA的input让PGA diff output从0到最大然后看linearity,virtuoso calcultor里有inl function可以直接用

网友C:
就是不断增大电流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断增大电流试试吧

感觉没什么效果啊,现在就是高增益下的oip3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断增大电流试试吧

大哥,我发现不断增大第二级的电流,OP1dB会变大,OIP3会变小

网友(2023-06-13):
求教楼主最终使用的方法,我现在同样在做驱动ADC的PGA,遇到相同的问题,请问线性度如何提高,另外闭环带宽相较开环下降很多,请问如何解决呢,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