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谁有spyglass的gui操作文档?脚本输出结果的应该看哪个report呢?

楼主(2022-03-03):
整了脚本运行,运行完后输出一大堆的报告,但不知道要check哪一个了!
gui是不是比较直观,可以看到到底有没有错?
脚本输出结果的应该看哪个report呢?来验证系统没有跨时钟域timing问题。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的请分享一下,感谢

网友A:
GUI跑完后会直接告诉你哪些地方有问题,点击后可以定位到具体的行,比较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跑完后会直接告诉你哪些地方有问题,点击后可以定位到具体的行,比较直观。 ...

我是用的脚本跑的,不知道到哪里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脚本跑的,不知道到哪里看了。

用batch mode跑的spyglass,脚本一般是下面这样的。
spyglass -project xxx.prj -batch -goal xxx
你可以把-batch与-goal去掉,再跑一次,这样就可以启动gui了,可以在gui里选择要看的报告。cdc的结果,用report太难看了,还是得用gui更好一些。
spyglass -project xxx.prj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batch mode跑的spyglass,脚本一般是下面这样的。spyglass -project xxx.prj -batch -goal xxx你可以把 ...

哦,明白了,谢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