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SDToolbox工具箱设计sigma-delta调制器中积分器选择的疑惑

楼主(2022-03-03):
请问各位SDToolbox里面有好几种积分器,我该使用哪一种呢?
目前使用REAL Integrator with delay那一个,但是总感觉不对劲,增益放小了就输出幅值很小,增益放大了就一直输出高电平了。

求指教,如下附图(可能需要放大看),同时希望得到大家对这个调制器提出更多的问题和建议。

网友A:
用的Discrete filter,其他的也可以吧,只要实现积分功能。增益不是计算好的吗,为什么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Discrete filter,其他的也可以吧,只要实现积分功能。增益不是计算好的吗,为什么要改 ...

是指积分器增益是提前计算好的吗?说真的我现在还不清楚这个增益怎样去确定,可以详细解答一下吗?

网友B:
先通过一个NTF综合公式,根据所需求的性能得到一个NTF传递函数,然后根据对输出信号幅度的限制,对各级增益进行缩放,然后再用这个工具建模。选择有没有延时的积分器,看你环路拓扑的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通过一个NTF综合公式,根据所需求的性能得到一个NTF传递函数,然后根据对输出信号幅度的限制,对各级增益 ...

好的,我先试试,感谢解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指积分器增益是提前计算好的吗?说真的我现在还不清楚这个增益怎样去确定,可以详细解答一下吗?
...

积分器增益在simulink中能设定吗?好像不行的吧(不懂,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积分器增益在simulink中能设定吗?好像不行的吧(不懂,疑问)

是这个(Finite Gain),看图

网友D(2023-06-14):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的help文件为什么现在看不到了,想问问楼主知道这些参数都怎么调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的help文件为什么现在看不到了,想问问楼主知道这些参数都怎么调嘛 ...

还真没遇到过help打不开的情况

网友E(2024-12-17):
引用 楼主:
是这个(Finite Gain),看图

请问这个SR的单位是什么呢?是V/S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SR的单位是什么呢?是V/S嘛?

我记得默认应该是的,年代久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默认应该是的,年代久远了

好的,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记得默认应该是的,年代久远了

请问一下参数Saturation参数是什么?查了一下资料说是输出摆幅范围,但是这个怎么得到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参数Saturation参数是什么?查了一下资料说是输出摆幅范围,但是这个怎么得到呢?
...

就是你运放的输出摆幅,比如你运放的输出摆幅是1~3V,输入进来一个2V的电压,积分器放大系数是两个电容之比,比如是2,那么输出应该是4V,但由于摆幅限制,所以输出仍是3V,这就造成失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你运放的输出摆幅,比如你运放的输出摆幅是1~3V,输入进来一个2V的电压,积分器放大系数是两个电容之 ...

那这个输出运放摆幅怎么得到呢?  我现在有个设计好的全差分运算放大器,但是我仿真输出摆幅不知道为什么是400mV,然后模型中改到400m后就直接变成8bit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