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后仿结果不满意,如何分析问题,如何攺进?

楼主(2022-03-03):
下面是我设计的跨导放大器的前仿和后仿结果,后仿输出电流的幅频特性比前仿差很多,该如何分析问题,如何攺进?下一步真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了,请有经验的老师和同学不吝指导一下。
图1 前仿和后仿的结果(ac仿真,蓝色为偏置电流1uA时前、后仿结果,红色为偏置电流2uA时前、后仿结果,下方的是后仿结果)
图2 layout(很多线未连通,是因为分辨率小,显示不全的缘故)

网友:
看下提寄生过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看下 哪个net寄生引起的

网友:
本质上,寻找两个网表的不同之处

网友:
提取的是否是R+C。可以只提R或者只提C,看看有什么变化,然后去重点找哪边寄生引起的.

网友:
0. 首先要看直流工作点对不对;
1. device only,  C only(C+CC ),  R only几种都比较一下,看是寄生电容的问题还是寄生电阻的问题;
2. 可以只提某些对重点节点的寄生,看看是哪个点的寄生电容/电阻除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