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Verilog混仿verilog模块无法调用

楼主(2022-03-03):
大神们,求助,本人刚步入研究生,做ADC的sprectre Verilog混合仿真,现在想调用IIC配置寄存器,写好了testbench,但是在调用数字module时一直报错,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为什么不导入,弄成functional 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导入,弄成functional view

额,谢谢,必须弄成functional 才能被其他模块调用吗?

网友:
应该是的

楼主:
非常感谢,我改了下,建了function view,结果还是没变,您看我这样还有啥问题?

网友A:
以I2C为例, 对应的 view found 选择“functional”和 ADC_I2C_REG一样。同时在你的library list 里添加I2C functioanl 对应的libra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I2C为例, 对应的 view found 选择“functional”和 ADC_I2C_REG一样。同时在你的library list 里添加I2C ...

好,多谢,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