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VM TLM端口的一点思考

楼主(2022-03-03):
当一个component中有多个IMP的时候,analysis imp 可以通过`uvm_analysis_imp_decl来实现添加后缀来做区分write函数。但是如果是blocking_put和blocking_get系列端口的IMP,put/get等函数应该怎么区分呢?(还是根本就实现不了)

据我观察在实际的项目中,都是用的analysis相关的端口。

网友A:
都可以吧,你看uvm_tlm_defines里好多

网友:
楼上说的是正确的,所有的类型都有对应的defi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吧,你看uvm_tlm_defines里好多

那analysis系列的端口是不是和blocking_put和blocking_get系列端口,实际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两者都能实现对方的功能?

楼主:
大佬,这是从哪里摘出来的?

网友B:
这个其实就是源码,我把源码转换为PDF然后加了书签,然后加了写trace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其实就是源码,我把源码转换为PDF然后加了书签,然后加了写trace功能

大佬,那analysis系列的端口是不是和blocking_put和blocking_get系列端口,实际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两者都能实现对方的功能?

为什么项目中绝大多数都是使用的analysis相关的端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那analysis系列的端口是不是和blocking_put和blocking_get系列端口,实际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两 ...

实现方法本质上大同小异,但使用上有很大的区别,analysis对应的是write函数,他是函数所以就是非blocking的,最明显的区别这个port有广播的功能,其它的没有,使用上一般都用analysis port,但其他的也有用,只是没这么频繁,建议看下相关资料,这个部分张强的书讲的太复杂了,我刚学uvm的时候被这个部分搞出阴影,感觉太杂太乱,不过看了源码后就感觉是现有的资料讲的不太好所以会感觉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现方法本质上大同小异,但使用上有很大的区别,analysis对应的是write函数,他是函数所以就是非blockin ...

如果要从实现功能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些端口都能实现相同的功能。无非在一些细节上实现的不一样。

网友B:
肯定是不行的,比如你可以试试一个put口链接多个put口试试,这个肯定会报问题,另外是广播的功能会有对应的代码单独实现,你说的其他的代码根本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不行的,比如你可以试试一个put口链接多个put口试试,这个肯定会报问题,另外是广播的功能会有对应的 ...

但我看put端口可以在new的时候指定多个端口,而不是用默认值。但我也没有具体用过,看源码上是有max_size/min_size的端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我看put端口可以在new的时候指定多个端口,而不是用默认值。但我也没有具体用过,看源码上是有max_size ...

刚复习了下,链接多个port确实可以通过你说这个解决抱error的问题,但是广播功能是没有的,意思是就算你改了但不是你预期的那样,数据还是一对一的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复习了下,链接多个port确实可以通过你说这个解决抱error的问题,但是广播功能是没有的,意思是就算你 ...

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
就是为了要区分get/put函数,所以才使用后缀

网友C:
大佬,请问是怎么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请问是怎么转的

估计你想知道的是有没有什么快捷的方法,
其实我没有什么快捷的方法,都是一些笨办法:1.一个文件一个文件的转换为pdf,然后把这些散开的文件再拼接起来
2. 自己手动加书签

这些确实是耗时耗力,但相比去阅读源码,加注释,加trace功能,再写总结文档,转换一个pdf 已经算不得什么了

比如77行的get_if 我加了超链接,点击它就可以跳到这个函数的定义,按pdf的返回功能又可以回到原函数,因此具有trace功能

我其实绝大部分都完成了,过程辛苦但收获颇多,再展示一下:
信息打印部分

sequ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