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电路怎么实现电感呢?看网上说是源极跟随器具有电感特性

楼主(2022-03-03):
我看了很多震荡电路的原理,基本上都提到了电感,但是在实际工程中并没有 电感这个器件出现在 电路里?我很纳闷 ,求高手指点一下,是不是某些电路结构可以实现电感的特性

网友:
电感是可以集成在IC里面的

网友:
运放实现的模拟电感或者MOS实现有源电感?课上听到过,但是没整过orz

网友:
SF由于高频电容影响,如果1/gm < Rs (通常满足),输出阻抗随频率增加而增加(电感的特性)

网友:
拉扎维书上有

网友:
随便找了一个带变压器(就是有互感的电感)的图。有些时候觉得电感太占地方,也会用有源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