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en书上关于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22-03-03):
8.5-13,8.5-14,8.5-15是怎么来的

网友A:
12推13:
14就是把13里C和gm的公式写出来了
15就是12吧,我理解就是明确时间常数和L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推13:

14就是把13里C和gm的公式写出来了

感谢!!!!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