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更换版本后,license不对

楼主(2022-03-03):
我先下了一个XCELIUM2009,启动simvision后显示*F,LCFAIL: (LM -15) Unable to obtain a license for version 16.0
后来我发现,我的license是XCELIUM1809的。我把XCELIUM2009卸载后,又重新装了XCELIUM1809
但启动simvision。还是*F,LCFAIL: (LM -15) Unable to obtain a license for version 16.0这个错误!!!

网友A:
用which simvision命令看一下到底是哪个tool里面的simvision被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hich simvision命令看一下到底是哪个tool里面的simvision被启动;

感谢。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bug。我把CDS_LIC_FILES  换成CDS_LIC_FILE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