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get_response

楼主(2022-03-03):
在uvm sequence 中使用get_response 能够获取driver返回的信息,当获取response才能发送下一个transaction;
例如:
在代码中使用get_response 和不使用 get_response有何区别;个人理解,使用get_response 可以打印返回的信息,不适用get_response 也会调用 get_response 只有返回response 才能进行下一次数据传输,这样理解对么

task body();
   repeat(10)
    task_reset(txn);
endtask

task task_reset(fifo_sequence_item txn);
    `uvm_info("body","\n --------------- Reset ---------------",UVM_HIGH)
    start_item(txn);
    txn.din=0;
    txn.read=0;
    txn.write=0;
    txn.reset=1;
    finish_item(txn);
    get_response(rsp);
  endtask

网友:
首先,使不使用看你有没有这样的需求,没有的话可以不调用put_response/get_response;
其次,如果需要返回seq的ID等信息用于监测或debug,也是可以的;
还有,你也可以对rsp的字段进行修改后返回给seq,用于值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