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用cadence 怎么仿振荡器频率随温度的变化

楼主(2022-03-04):
请问用cadence 怎么仿振荡器频率随温度的变化,就像这样一样

网友A:
这个图。。。是每组pvt跑一次仿真,记录频率,统计数据,描点绘图。。。

楼主是不是想,在一个瞬态仿真里,把所有的温度点都一起跑完?

网友:
sweep 中选温度就可以了吧 然后meas中写频率的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是每组pvt跑一次仿真,记录频率,统计数据,描点绘图。。。

楼主是不是想,在一个瞬态仿真里 ...

网友:
是想模拟真实环境,把电压的抖动和温度的缓慢爬升这种都加到仿真里仿仿看吗??

spectre不清楚怎么设,但是用脚本跑hspice的话,是可以设置分段时间分段温度的。但一般不这么做,固定温度电压跑就好了,多跑一些组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