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使用io库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2-03-04):
大神们,我以前只会用std库,现在第一次用io库,经过之前的询问,我修改了脚本,icc也可以读入我调用的io库,但最后还是出错了,脚本如下,红色是我新加的,黑色是我以前用的set search_path " . \
   $my_path \
/home/synopsys/syn/L-2016.03-SP1/libraries/syn\
        /home/ICer/110SmicMsgl/110/110process/smic011_standardcell/SCC011UMS_HD_RVT_syn_V0.1a/SCC011UMS_HD_RVT_V0p1a/liberty/1.2v\
       /home/ICer/110SmicMsgl/110/110process/smic011_standardcell/SCC011UMS_HD_RVT_V0.1a/SCC011UMS_HD_RVT_V0p1a/symbol\
         /home/ICer/110SmicMsgl/110/110process/IO_IP/SMIC/SPC011D3RP_V0p3d/syn/1p8v\
   $search_path"

set synthetic_library "standard.sldb dw_foundation.sldb"
set symbol_library [list scc011ums_hd_rvt.sdb scc011ums_hd_rvt.slib]

set all_stdcel_libs(SCN1)  "scc011ums_hd_rvt_ff_v1p32_85c_ccs.db"
set all_stdcel_libs(SCN2)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db"

set_min_library SPC011D3RP_max.db -min_version SPC011D3RP_min.db

set target_library "$all_stdcel_libs(SCN1) $all_stdcel_libs(SCN2) SPC011D3RP_max.db SPC011D3RP_min.db "
set link_library " * \
                   $target_library \
                   $synthetic_library \

set tech_file "/home/ICer/110SmicMsgl/110/110process/smic011_standardcell/SCC011UMS_HD_RVT_V0.1a/SCC011UMS_HD_RVT_V0p1a/astro/tf_wo_ALPA/scc011u_hd_7lm_1tm_thin.tf"
set ref_lib "/home/ICer/110SmicMsgl/110/110process/smic011_standardcell/SCC011UMS_HD_RVT_V0.1a/SCC011UMS_HD_RVT_V0p1a/astro/scc011ums_hd_rvt \
                  /home/ICer/110SmicMsgl/110/110process/IO_IP/SMIC/SPC011D3RP_V0p3d/apollo/SPC011D3RP_6MT"

create_mw_lib $lib_name -open \
              -technology $tech_file \
              -mw_reference_library "$ref_lib" \
              -bus_naming_style {[%d]}

出的错误是:Error: List of pins mismatched in logic and physical libraries (LIBCHK-213) 这两个库不匹配
                   Unit tile : unitTile
  -----------------------------------------------------------------------
              Preferred      Track
   Layer      direction    direction   Offset    Pitch     Remarks
  -----------------------------------------------------------------------
   METAL1         H            H       0         0.41      OK
   METAL2         V            V       0.205     0.41      OK
   METAL3         H            H       0         0.41      OK
   METAL4         V            V       0.205     0.41      OK
   METAL5         H            H       0         0.41      OK
   METAL6         V            V       0.44      0.9       offset=0.49pitch
   METAL7                              0         0         pitch=0
  -----------------------------------------------------------------------

Error: Mismatched and missing data found. Please refer to LIBCHK-122.  (LIBCHK-101)
我没有管这两个错误,继续往后做,最后连pad的引脚是没有的,只有不连pad的引脚正常。
跪求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
跪求大佬

楼主:
跪求大佬们帮忙,求求了

楼主:
我把那个错误上下的log大概的贴一下,请大神们帮忙解决一下
Logic Library:    scc011ums_hd_rvt_ff_v1p32_85c_ccs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
                  SPC011D3RP_min
                  SPC011D3RP_max
Physical Library: /home/ICer/110SmicMsgl/110/110process/smic011_standardcell/SCC011UMS_HD_RVT_V0.1a/SCC011UMS_HD_RVT_V0p1a/astro/scc011ums_hd_rvt
                  /home/ICer/110SmicMsgl/110/110process/IO_IP/SMIC/SPC011D3RP_V0p3d/apollo/SPC011D3RP_6MT
#BEGIN_XCHECK_LOGICCELLS

Number of cells missing in logic library:       15 (out of 1280)

Information: List of cells missing in logic library (LIBCHK-210)
-------------------------------------------------------------------------
Cell name                  Cell type             Physical library
-------------------------------------------------------------------------
PFILL001AR                 Pad                   SPC011D3RP_6MT
PFILL5AR                   Pad                   SPC011D3RP_6MT
PFILL20R                   Pad                   SPC011D3RP_6MT
PFILL10R                   Pad                   SPC011D3RP_6MT
PFILL1AR                   Pad                   SPC011D3RP_6MT
PFILL2AR                   Pad                   SPC011D3RP_6MT
......
Information: List of physical only cells (LIBCHK-119)
-------------------------------------------------------------------------
Cell name                  Cell type             Physical library
-------------------------------------------------------------------------
FILLTIEHD                  Filler                scc011ums_hd_rvt
F_FILLHD1                  Filler                scc011ums_hd_rvt
F_FILLHD16                 Filler                scc011ums_hd_rvt
F_FILLHD2                  Filler                scc011ums_hd_rvt
F_FILLHD4                  Filler                scc011ums_hd_rvt
F_FILLHD8                  Filler                scc011ums_hd_rvt
......
Number of cells with missing or mismatched pins in libraries:   1274

Warning: List of pins missing in physical library (LIBCHK-212)
------------------------------------------------------------------------------
Logic library              Cell name             Pin name  Pin direction/type
------------------------------------------------------------------------------
scc011ums_hd_rvt_ff_v1p32_85c_ccs XOR3HDV2       VNW         nwell
                                                 VPW         pwell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 XOR3HDV2      VNW         nwell
                                                 VPW         pwell
scc011ums_hd_rvt_ff_v1p32_85c_ccs XOR3HDV4       VNW         nwell
......
scc011ums_hd_rvt_ff_v1p32_85c_ccs AO21HDV0       VNW         nwell
                                                 VPW         pwell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 AO21HDV0      VNW         nwell
                                                 VPW         pwell
SPC011D3RP_min             PVDD3CAPR             SAVDD       output
SPC011D3RP_max             PVDD3CAPR             SAVDD       output
------------------------------------------------------------------------------

Error: List of pins mismatched in logic and physical libraries (LIBCHK-213)

楼主:
这块是error下面的,有很多,我就复制了一小部分
Logic library:    SPC011D3RP_max
Physical library: /home/ICer/110SmicMsgl/110/110process/IO_IP/SMIC/SPC011D3RP_V0p3d/apollo/SPC011D3RP_6MT
-----------------------------------------------------------------------------------
                                          Pin direction           Pin type
Cell name                    Pin name    Logic   Physical     Logic         Physical
-----------------------------------------------------------------------------------
PVSS1CAPR                    SVSS1CAP    output              signal         ground
PVDD1CANPR                   SVDD1CANP   output              signal         power
PANA1CANPR                   PAD         inout               signal         signal
PVSS1CANPR                   SVSS1CANP   output              signal         ground
PANA2APR                     PAD         inout               signal         signal
PVSS3APR                     SAVSS       output              signal         ground
P1DIODER                     VDD1        inout               signal         power
                             VDD2        inout                signal        power
                             VSS1        inout                signal        ground
                             VSS2        inout                signal        ground
PDIODE8R                     VSS1        inout               signal         ground
                             VSS2        inout                signal        ground
PVDD1APR                     SVDD1AP     output              signal         power
PVSS1APR                     SVSS1AP     output              signal         ground
PVDD3CAPR                    SAVDD       output              signal         unknown
PVSS3CAPR                    SAVSS       output              signal         ground

楼主:
我今天刷论坛,有人说这个错误可以忽略,但为什么我最后生成的版图带pad的引脚就没有,不带pad的引脚正常,是我缺了一些用于布局布线的调用io库的命令吗,我现在调用io库的命令还都是setup阶段,剩下阶段的脚本还是我之前没有io库的脚本,所以不带pad的引脚版图是正确的。我在后面的脚本上就写了这个命令insert_pad_filler -cell "PFILL001AR_1 PFILL001R_1 PFILL01AR_1 PFILL01R_1 PFILL10AR_1 PFILL10R_1 PFILL1AR_1 PFILL1R_1 PFILL20AR_1 PFILL20R_1 PFILL2AR_1 PFILL2R_1 PFILL5AR_1 PFILL5R_1"
但也没有什么用,版图中也没有插iofill,我这个问题是上面那些原因造成的,还是在后面的阶段缺了什么命令,求大神教我

楼主:
跪求大神,希望大神教我

楼主:
我把那些错误都忽略了以后,又有一个错误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collection (SEL-005)
我也不懂这个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