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文件重复编译有什么危害呢

楼主(2022-03-04):
如题,在编译时发现一个文件被多次include,且文件没有申明ifndef的宏防止重复编译,那这样会产生什么危害呢,感觉也顺利编译过了,没啥问题啊,求指教

网友:
上下文不一样,没撒,要是冲突,那就会warningor error

网友A:
文件里的内容是啥?如果是module,class,task等,这些重复编译应该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里的内容是啥?如果是module,class,task等,这些重复编译应该会报错

是一个class,但是没有报错,已经编译通过了,但肯定是有危害的,就是不清楚有啥危害

网友B:
两次编译出来的类型虽然名字 成员 方法完全一致,但是本质上是两个类,当这两种对象混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出现不识别的问题,比如直接A=B,明明两个句柄的类型名字一模一样,但是就是会有问题,会报错,而且你光看代码看不出来问题。

举个例子,曾经遇到过初学者混用include和import,并且不加保护宏,在定义sequence的p_sequencer类型的时候用的import,然后写env的时候内部的sequencer是用include导入进来编译的,也就是说sequencer在package中编译了一次,include又编译了一次。这种情况下sequence一运行就会报错,cast失败

网友:
如果你这个include的文件路径都是一样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要是你include了不同路径下的同样名字的文件这种情况应该尽量避免,因为这样极有可能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次编译出来的类型虽然名字 成员 方法完全一致,但是本质上是两个类,当这两种对象混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出现 ...

扫戴斯乃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