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个GGNMOS的寄生NPN导通问题

楼主(2022-03-04):
都说GGNMOS泄放ESD电流是靠寄生NPN导通,可是衬底P和source的N不是已经靠金属short在一起了,怎么能让NPN导通呢?

网友:
内部的寄生电阻,把寄生都画出来就看明白了

楼主:
感觉和latch up的机理类似。可是衬底P和source N很好的连接就能避免latch up,而从这里看即使很好的连接也必然会有寄生pnp产生,似乎有矛盾,是我哪里没想清楚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和latch up的机理类似。可是衬底P和source N很好的连接就能避免latch up,而从这里看即使很好的连接也 ...

你的问题是没系统学习,严格来说确实很多时候机理就是一回事。

所以ESD保护器件有两个电压很重要,一个是Vtrig,一个是Vhold,trig snapback要小于二次击穿,这个应该容易理解,都热击穿,还没把sanpback trig起来,哪肯定挂了。hodl要大于VDD,就是ESD泄放完了,就恢复正常了,如果hold小于VDD,进入正反馈,就真的变成latch up了。

网友:
你只要有漏电流经过PW, 就能抬高路径中的PW 电位, 电流足够大时, 可以让pw N+ 正偏, 寄生三极管开启

网友:
衬底有电阻和压降的

网友A:
这个图片里面为什么漏端是集电极,源端是发射极呢,是通过什么来判断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片里面为什么漏端是集电极,源端是发射极呢,是通过什么来判断的呢
...

寄生NPN的电流方向。nmos漏端PN结被击穿产生的是向基级的电流

楼主:
或者这样问,需要防止GGNMOS latch up发生吗?导致GGNMOS产生latch up的NPN和泄放ESD电流的NPN是同一个NP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