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模反馈电路稳定性

楼主(2022-03-04):
仿真出来的共模反馈环路稳定性是够的,但是共模反馈的单位增益带宽是700多MHz,是不是太高了,是不是应该做到很低,我的理解是共模反馈只在直流以及低频起作用。请大佬指教!

网友A:
共模反馈是一种环路增益,只要裕度满足要求,就能起到稳定共模点的作用。你说的带宽很高,它的作用是在干扰信号频率较高的情况下,共模反馈环路依旧能使共模点达到稳定,所以这个带宽高一点没坏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反馈是一种环路增益,只要裕度满足要求,就能起到稳定共模点的作用。你说的带宽很高,它的作用是在干扰 ...

那共模反馈带宽是不是要比运放差模增益带宽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