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里按K键测距离时,怎么可以拐弯继续测量。

楼主(2022-03-04):
candence51按K键测量时,再按shift就可以拐弯继续测。用candence61后,就不行了。求教了,万分感谢!

网友A:
F3之后type里的segment mode改成multiple就行了。
原来我没听说过ruler也可以拐弯拉,谢谢,学到了。

网友:
按F3快捷键试试

楼主:
我按F3没看到有什么选项可以拐弯继续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F3之后type里的segment mode改成multiple就行了。
原来我没听说过ruler也可以拐弯拉,谢谢,学到了。 ...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