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提pex生成schematic时,出现与vdd,vss短路error

楼主(2022-03-04):
请教一下,calibre能跑pex,lvs drc都过了,结果在virtuoso中生成calibre view的schematic的时候出现很多ERROR,都是和vdd,vss short了,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在生成calibrevrew时,不要选schematic选layout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生成calibrevrew时,不要选schematic选layout就行

选layout 生成的schematic还是有问题,都是一些器件端口shorted vss,calibre2019和2020都有这个问题,用2015就没有

网友(2023-12-29):
引用 楼主:
选layout 生成的schematic还是有问题,都是一些器件端口shorted vss,calibre2019和2020都有这个问题,用 ...

楼主解决了吗?可以问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