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问一下大家,为什么zynq这个FCLK_CLK0和那个复位没有信号啊

楼主(2022-03-04):
想请问一下大家,为什么这个FCLK_CLK0和那个复位没有信号啊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没有引出port吗?这两个是ZYNQ自己产生的时钟和复位,分别用作AXI总线同步时钟以及该时钟同步释放的reset,如果要引出与PL部分其他逻辑相连,可以点击相应的pin,右键→create 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没有引出port吗?这两个是ZYNQ自己产生的时钟和复位,分别用作AXI总线同步时钟以及该时钟同步释 ...

我有create.我是指我看在线方针的时候那个复位信号一直为低,还有没有时钟信号,然后板子的也没反应,也证实没有时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create.我是指我看在线方针的时候那个复位信号一直为低,还有没有时钟信号,然后板子的也没反应,也 ...

SDK里烧写时烧bit了吗,烧写时有没有勾选复位选项,电路图看着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K里烧写时烧bit了吗,烧写时有没有勾选复位选项,电路图看着没问题;

我是直接用jtag下载到板子上先测,没用sdk烧到flash,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用jtag下载到板子上先测,没用sdk烧到flash,这样有问题吗

你是说只是在vivado里实现后program device吗,这样你电路图里的那个ZYNQ里面是没东西的,它不会工作,需要在SDK中给它烧写C生成的.elf文件它才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只是在vivado里实现后program device吗,这样你电路图里的那个ZYNQ里面是没东西的,它不会工作,需 ...

你好那怎么测试我的程序,这样不是没办法在线调试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那怎么测试我的程序,这样不是没办法在线调试啊

而且我感觉只是启动程序的地方不一样,不会说调不到那个zynq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只是在vivado里实现后program device吗,这样你电路图里的那个ZYNQ里面是没东西的,它不会工作,需 ...

我烧写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