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v2i

楼主(2022-03-04):
Vco-v2I的重要器件,基本功能,注意事项

楼主:
请大佬教教我,怎样看电路,我是一小白,真的太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大佬教教我,怎样看电路,我是一小白,真的太难了

可以弄得清晰一些吗?端口看不太清楚。

网友A:
你先把电流源和它的复制回路弄清楚,然后再看看mos管的电容解法,然后RC滤波结构,一些单管作为stby管,deep nwell的管子大电流哦。不知你是版图还是电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电流源和它的复制回路弄清楚,然后再看看mos管的电容解法,然后RC滤波结构,一些单管作为stby管,dee ...

我当然做版图,我想知道该怎样plan,电路的基本功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当然做版图,我想知道该怎样plan,电路的基本功能

追加,有没有需要匹配的地方,有没有需要加dummy的,dnw的摆放等

网友:
schematic is not very clear, netlist?

网友:
画多了就懂了

网友(2024-12-24):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