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KCOS权限说明(一):概念介绍

楼主(2022-03-04):
      芯片权限是标准COS指令类芯片在应用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接下来会采用连载的方式为大家介绍LKCOS芯片的权限说明,以及获取权限的相应方法。
概念介绍
      芯片安全状态寄存器Z:标准COS芯片安全状态寄存器Z值范围为(0~F) 16种值,复位后的初始状态为Z=0 ,可通过外部认证指令切换安全状态Z值,同一时刻芯片安全状态寄Z只有一个值。
      权限:指对某个文件/密钥操作时,当前芯片的安全状态Z在权限所指定的范围内才可以操作。需要注意的是设置的权限是芯片复位后生效(Z值在相应权限范围内既有相应的操作权限)。
权限为一个字节,分为两部分:高4位X和低4位Y部分。
        权限 =‘XY’:
X > Y,表示DF芯片安全状态Z必须满足X ≥ Z ≥ Y;
X < Y,表示没有此权限,禁止操作的意思。
Eg:在创建DF时,设置DF的建立权限字节值为:
‘31’表示DF当前芯片安全状态Z必须满足 3 ≥ Z ≥ 1,也就是当前芯片安全Z状态为 1,2,3均符合要求;
‘33’表示DF当前芯片安全状态Z必须满足 3 ≥ Z ≥ 3,也就是当前芯片安全状态Z在3才符合要求;
‘13’表示没有权限,也就是不能在DF下建立文件。

网友:
除了“外部认证指令”,通过“口令认证”也可以改变安全状态寄存器Z值。如果安全状态寄存器Z值,满足某个文件/密钥指定操作的权限范围,相应操作才被允许。

网友:
文章不错,学习了,期待楼主的下一篇文章

楼主:
LKCOS芯片网评还是不错的哦。

网友:
对,我也听朋友提起过他家的产品,性价比和功能及售后技术服务都很到位

网友:
COS指令类芯片只能通过认证指令方式进行加密吗?怎么保障安全?

网友:
当前高大上的方式是程序加密可进行移植到加密芯片,存储在加密芯片中,运行也在加密芯片内部运行,输入数据参数,返回执行结果,同时辅助以AES加密和认证,实现数据程序的全方位防护。

网友:
谁家的?国产的吗

楼主:
LKT 特色是算法移植

网友:
获取有次数限制,次数没了就锁了

网友:
设置DF的建立权限字节值怎样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是否只要有里边的任意字节值,就会有权限,还是不同的字节值可以分配不同的权限来达到相印的安全状态

网友:
根据自己的项目设计,也不是说越大越好或者越小越好

网友:
这应该是连载吧,期待后续更详细的介绍。

网友:
据说用过LKCOS智能加密芯片的客户反响很好呢,网上好评如潮啊!

网友:
我也在网上搜到过,文章总结的挺好的

网友:
LKCOS采用的都是高端智能加密芯片,可为客户的需求特定设计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