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打开cell时出现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was not found.

楼主(2022-03-04):
在virtuoso中,打开cell时,会出现好多warning*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rfdn6t'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网友:
display.drf 文件没有找到?

网友:
先查看下库attach的技术库对不对

楼主:
解决了,好像是因为我装了两个版本IC618 和IC617。可能是启动的时候错乱了

网友(2023-12-29):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好像是因为我装了两个版本IC618 和IC617。可能是启动的时候错乱了

这个是什么原因?可以具体说说吗

网友(2024-05-08):
我也有这个问题*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AnnotateBoundary'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网友(2025-04-10):
可以具体说说么,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