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蒙特卡洛仿真求助!!!

楼主(2022-03-04):
请问:我如果只想看27℃下输出的蒙特卡洛,我该如何在calculator中设置输出呢?谢谢!

网友A:
????

蒙卡只有Process和mismatch偏差吧?为什么会和温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蒙卡只有Process和mismatch偏差吧?为什么会和温度有关?

仿真的是带隙基准模块+电流偏置模块,DC中设置的温度扫描从-40~125度,所以跑蒙卡时也引入了温度变量。所以想知道怎么将输出设定为27度时的值,然后跑蒙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蒙卡只有Process和mismatch偏差吧?为什么会和温度有关?

或者说:DC仿真中,温度扫描是-40~125,我怎么在calculator中设定输出是27度时的输出,不看其他温度下的输出,哪个函数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说:DC仿真中,温度扫描是-40~125,我怎么在calculator中设定输出是27度时的输出,不看其他温度下的 ...

扫出来的横轴应该是温度,用value函数应该可以,是找某个X坐标下的Y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出来的横轴应该是温度,用value函数应该可以,是找某个X坐标下的Y值。
...

对对,是找某个x坐标下的Y值。  请问这样设置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对,是找某个x坐标下的Y值。请问这样设置对吗

这样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应该可以吧?

Interpolate at应该设置为什么呢?我空着不设置,它也能出来个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terpolate at应该设置为什么呢?我空着不设置,它也能出来个结果

这个就是横坐标啊,27度的话应该就是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横坐标啊,27度的话应该就是27

不,不对,那块设置的温度出来的值和理论不一致。和某个温度下的值不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