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出共模电压的选取

楼主(2022-03-04):
请教大佬们,我在做一个全差分差分放大器电路,遇到个疑惑,全差分电路一般是通过CMFB来定输出共模电压,那么请问,我的输出共模电压的值该怎么选呢

网友A:
1. 运放满摆幅输出下,工作区域要正常,不能失真。
2. 下一级输入电压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运放满摆幅输出下,工作区域要正常,不能失真。
2. 下一级输入电压的要求。 ...

那么请问共模输入电平的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