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曲率补偿

楼主(2022-03-04):
有大佬知道为啥我加了曲率补偿电路之后参考电压随温度就这样变化了,不是应该反过来的关系吗?(最右边的三列就是电路用的曲率补偿电路,电路来自一篇期刊,如下图所示)

网友:
书里的波形的补偿电路的,你的波形时补偿后bandgap输出的,是补偿电路和bandgap温度系数的叠加。

网友:
PVT仿真结果怎么样呢,可以仿仿分享一下嘛

网友A(2022-11-12):
请问楼主可以分享一下这篇文章嘛,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可以分享一下这篇文章嘛,非常感谢

在附件里

网友:
这一段电路看着像是亚阈值电流区域的温度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