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脚本问题

楼主(2022-03-04):
my_run文件中调用了my_run.py文件,怎样实现在终端输入my_run,直接运行(不输入./my_run,而要直接输入my_run)

目前问题:敲my_run提示command not found

网友:
./my_run不能用吗

网友:
把my_run所在的绝对路径加到shell的PATH变量中,不过非常不推荐这种方法,最好是用./my_run
有时候你的脚本名字有可能和其他名字冲突,搞不好就那啥了,你懂得: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