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布局布线报错

楼主(2022-03-04):
我在用TSMC90nm工艺库进行数字后端设计,用ICC进行布局布线的时候,碰到这些错误,我判断是我缺少RC参数库,是这样子吗?
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我找了好几个TSMC90nm的库,里面都没有.TLUplus的文件,有没有人可以帮帮我鸭。

网友:
这是你的工艺里面的金属并不叫M1,M2,M3,M4,检查一下工艺的金属名称

网友:
如楼上所述,检查一下Map和itf中的metal名称

网友:
没有tluplus和对应的map文件

网友(2022-05-27):
用itf转一个tluplus就可以了,然后map文件是 TLUplus与tf之间的层次对应关系